电缆并联使用问题

楼主(2018-06-05):
说一个不久前大家刚讨论过的问题。昨天出诊哈市平房区一家铝型材厂,配电室到生产车间大约180米,3x240铝缆发热严重,电流显示280到300之间比较稳定。电缆全线表面温度在45°以上,室外温度在25°左右,配电室电容补偿很好0.98左右。车间内我已经做了末端补偿,近期电费明显增高。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1 电缆发热线路太长是否会造成电费增加有关系,造成浪费损失的百分比。2 我建议再增加一路电缆还是3x240铝缆,但是要增加的铝缆长度在240米没有办法一样长了可以吗?

网友A:
长度不同阻值不同阻值大的那条不干活。

网友B:
电缆温升过高一般都是电流过大,但是本例电流正常(240铝电缆温度25°每个平方许可到1.5A~2A),此时需要考虑负载是否会产生大量谐波(例如可控硅调压设备、可控硅控温炉具、低频感应加热炉等等),可以在设备端加装谐波消除装置

楼主:
纯感性负载 这是我唯一没提到的,

楼主:
新增电缆不干活,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丝毫理论根据。

网友C:
1)45度的温度应该还是正常的吧。300左右的电流对于240的铝线而言也还好。
2)注意观察补偿期间有没出现过过补的情况,否则增加电费是可能的
3)线路不一样,总长度多少?差别有多少?
4)还要增加1根同样截面积的?考虑下120的就够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长的那条电缆相对于短的那条电阻会大些,相应的流过的电流会小很多,你可以测一下.

楼主:
我说说我自己的的谬论,3x240铝缆先不考虑它的质量问题。280安180米的距离从以往经验上看线损大线径应该增加,关于增加电缆问题,假如两个人各用绳子拉一个车,绳子的长短基本在允许范围内总比一个人要省力的多,这是不可否认的。我已经通知工厂方面购买电缆,我将把实际结果通报给大家。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提到纯感性负载,电缆的线径跑280A电流也不至于发热啊,是总体电缆都是45,还是局部一段有45,整个缆可以全看到吗?
楼主提出再铺设一根电缆下去,分担电流,起到降温的效果,估计会有点效果,但原来那根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啊,期待楼主将解决的结果更新

楼主:
电缆是埋在地下的俩头露出地面部分温度都在45°以上可以断定电缆整体温度都在45°以上。

网友E:
建议查一下所用电缆的允许温升,如果在范围内,可以不用换。

楼主:
不用查了,接近300安的电流200米铝电缆肯定有发热。

网友F:
与电缆的电阻有关

网友G:
这个问题是刚出现还是一直存在?
这个线径长度对应的电流温度肯定会有的
谐波应该考虑!

网友H:
电缆的并联应用,接线上是有讲究的。不知楼主怎么并联使用?

网友I:
不知电缆上的电压降有多少,据此应当可以大致估算电缆上的损耗;但不知电压降低,还有不有其他的影响。
增加一路电缆的目的是降低线损,原来可以带得起负荷,则电流的分配应当不是问题。

近期电费增高,还有不有其他的因素;
之前负荷有无增加。

网友J:
240的铝线过300安电流算满载了,45度左右算正常温度吧!可以测量电压降来推断是否要增加电缆,但是如果是铠装电缆是不能并联使用的。至于突然用电量增加,查查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

楼主:
为了解决电缆发热的问题,今天又去了这家铝型材加工厂,仔细观察发现,从变电所到生产车间进户总闸目测大约180米,总闸没有电压降,车间总电流达到370到410安左右不等高于变电所280安总电流,这个车间很大,估计有5500平米左右,进户总闸到几条生产线的距离又接近一百多米。最后决定调高变压器输出电压,由于是纯感性负载,分析是末端补偿容量不够,又增加了55千乏电容补偿,补偿总电流接近140安以上和变电所补偿电流差不多,更换了车间两条严重发热的电缆。检测发现车间总在流在240安左右,变电所进线柜电流没再去看,明天工厂领导去看拍照图片发给我,我再发给大家看。以上经验,希望大家借鉴。

网友B:
铠装电缆并联运行,一旦2者施工时压接或者长度稍有不等,就会导致每相电流在电缆内不对称分布,也就是电缆内电流向量和不为零,此时剩余电流在铠装钢带产生涡流异常发热,偏差大时就会烧毁2条电缆

网友K:
分组供电,不要并线

网友H:
电缆的扩容并联,应该是一种很经济,很实用的方法。但是电缆的并联扩容应该是成组供电形式,而不是两两电缆简单并联。

网友L:
回复 网友B:
平时还真没注意过这问题,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电缆的扩容并联,应该是一种很经济,很实用的方法。但是电缆的并联扩容应该是成组供电形式,而不是两两电缆简单并联。

还望版主能够进一步解释下是什么样的“成组供电”?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长度不同阻值不同阻值大的那条不干活。
让你说的好害怕,赶快翻翻书。。。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成组并联电缆的示图。

网友C:
额,如果光说这个定义我还是有点难理解,配个图就一目了然。

一不小心给自己点赞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是,以前说电缆并联,都很狭义的理解就是两线并联。看了国外的柜子,里面的大电流线也并联,但都是成组并联。感觉茅塞顿开。

网友N:
说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去年秋天去一个锅炉房,有一台560KW的引风机用变频器拖动,现场客户为了节约资金,变频器与电机使用3*120的铝电缆3根连接,现场电工用3*120的电缆里的三根线并联在一起使用,三根电缆分别接三相,接上使用不到一个月就把电缆烧了,找到我查看,告诉他们接线不对,现场的电工还说为啥刚开始用没有问题?
   因为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风机转速较低,电流小,虽然电流发热但是还没有到烧毁的程度。后来把电缆三相分开并联连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类似问题经历和处理很多基本上都很成功,

网友O:
回复 网友N:
铠装电缆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网友P:
感觉这个温度应该是可以的,做好散热工作就行。

网友Q(2018-07-05):
功率因数考核国家规定是0.9,控制在0.9-0.95内为最佳,楼主说0.98是过补啦,这样结果要多给电费....

网友R(2018-08-07):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使用三根3*50+1*35的电缆,3*50在一起接入一相电1*35的接入零线可以吗三根电缆都是100米

网友H:
回复 网友R:
这么用我不推荐,以前是不知道,后来接触了许多的国外进口系统,他们的设备,针对大容量的系统,也是电缆并联使用。但他们是分组的并联,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一个节点多电缆并联。现在知道了,所以不会这么用。

比如你的问题,想要一个容量大一点的单相电源,不如均分成三个小功率的单相电源使用。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