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语音播放

楼主(2018-06-05):
续接上次发的帖子,(100台注塑机监控),车间有100台注塑机想对每台机施行故障监控,要求每台机上装个按钮,在机台故障时由操作员按下按钮,维修人员那边就会语音播报具体是哪台机故障,计划是用一台PLC收集信号,但是输出怎么和语音播放装置连机就没做过,求高工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用自己搞了购买一套无线病床呼叫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
语音播放还是在触摸屏上实现吧;有些高端的HMI带音频输出的;

网友C:
我的GP4502WW准备上语音报警,准备加装语音功能

网友D:
触摸屏带语音播放我这边做过。plc还真没有听说过

网友E:
上位机做简单,100台这个工程量也大,应该想想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网友F:
上淘宝看看语音模块,可以分段录音,那玩意可以通讯控制也可以端子触发,看看会对你有启发的

网友G:
我们这边都用手机。很方便,故障又讲得清楚。

网友H:
不用语音,使用对应的指示灯点亮不行吗

网友I:
语音播放装置主要就是一个触发机制的问题,如果两台同时来怎么办,或者一台在播报过程中另一台来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