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选型

楼主(2018-06-05):
由于客户需要移动电源车给250kw的水泵供电,目前打算采用单根的截的面为185mm2的聚氯乙烯铜芯线明敷,但客户这块要400m电缆,考虑到电压降这块,185mm2肯定满足不了,300mm2计算了下也不行,难道用400mm2?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非要单根吗? 2根3芯的不行?单根3芯的这么长距离,400都玄乎。
2根的3芯150的可以考虑

如果采用单芯的三根300倒是可以。

网友B:
2根150或者185的就够了。

网友C:
既然是移动电源为哈还要这么长的线?
供电电压是多少?要是在390V以上用300的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既然是移动电源,应该距离也是非常短吧,驱动器也是应该安装在泵附近了,压降就可以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