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请问这个控制中的自动是什么意思?怎么控制运行呢?
在线等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该处自动,应当是指按下起动按钮后,电路即能够完成降压起动到全压运行的过程。
自动时,29、30接通,按下QA,QC1线圈得电,QC1吸合自保;QC1常开接通,QC2得电吸合,电动机降压起动。
同时,时间继电器SJ线圈得电;延时时间到,ZJ吸合自保,ZJ常闭点断开,QC1、QC2线圈失电断开;QC1常闭点闭合,此时ZJ常开点已闭合,QC3接通,电动机全压运行。

网友B:
现在很少看到自耦启动器了,就是频敏变阻器还要在绕线电机才看得到

网友C:
这图纸很早的吧,都是用旧国标的画法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在用自耦变降压起动,如果用其65%抽头起动,完全可以用星三角代替。
此处的自动与手动是指从降压起动状态转换到全压运行状态的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在用自耦变降压起动,如果用其65%抽头起动,完全可以用星三角代替。
此处的自动与手动是指从降压起动状态转换到全压运行状态的方式。
“电工技术”版块,不提倡指责性用语,其余可。

————
除了需不违反道德和相关规则之外,技术讨论无禁区,旧的和新的、简单的和复杂的、基础的和前沿的,均可;
如果是在用的设备,可以讨论;如果是见到了过去的电路图,有兴趣也可以了解。

手动时,则LA起作用,代替时间继电器的相关触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该处自动,应当是指按下起动按钮后,电路即能够完成降压起动到全压运行的过程。
自动时,29、30接通,按下QA,QC1线圈得电,QC1吸合自保;QC1常开接通,QC2得电吸合,电动机降压起动。
同时,时间继电器SJ线圈得电;延时时间到,ZJ吸合自保,ZJ常闭点断开,QC1、QC2线圈失电断开;QC1常闭点闭合,此时ZJ常开点已闭合,QC3接通,电动机全压运行。
问题来了,请教大师。为啥要设置个手自动转换开关,工艺要求么?我记得我们以前都是自动切换到全压(靠时间继电器调节)。

网友G:
所谓自动,我理解就是当电机启动以后QC3经延时自动吸合,将自耦调压器旁路。手动就是由人去吸合QC3,旁路自耦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处自动,应当是指按下起动按钮后,电路即能够完成降压起动到全压运行的过程。
自动时,29、30接通,按下QA,QC1线圈得电,QC1吸合自保;QC1常开接通,QC2得电吸合,电动机降压起动。
同时,时间继电器SJ线圈得电;延时时间到,ZJ吸合自保,ZJ常闭点断开,QC1、QC2线圈失电断开;QC1常闭点闭合,此时ZJ常开点已闭合,QC3接通,电动机全压运行。
楼主,那手动起到什么作用应该怎么控制?

网友H:
1楼分析的很到位表情,30号端子应该是自动啊,看不到手动的电路图

网友B:
这个已经算不错了,我以前启动电排(90KW)还是用的铁壳开关+自耦变压器,铁壳开关拨到外面启动拨到里面运行拨到中间停止,操作都是首先拨到外面待电机启动升速到稳定转速(眼睛看电流表稳定不下降)然后迅速推到里面运行位置,没力气还不行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有可能是为了调试的方便吧。

回复8楼:
不记得转换开关的画法了,想来手动时,“自动”部分还是有电的,同时LA支路也得电,于是LA起作用。

不知10楼说的是不是那种油浸式的启动器,1980年代末期、还见有商店摆放着,当时觉得好奇怪;
操作时,有经验者可以估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楼分析的很到位表情,30号端子应该是自动啊,看不到手动的电路图
最下面有个手动,但是不知道那个有什么作用?怎么控制望大拿告诉下我吧谢谢啦

网友A:
如果只是看图,把电路走通即可。
如果有实际应用,电路原理已基本描述出来,可阅读电路图了解,再对照实物核对;比如,可先了解转换开关的通断情况。
查线时需保持原电路的完整,并注意安全!

如果实在一时不好理解,不具备相关安全知识,可就近请教相关电气人员。
自己思考的,比他人直接告知的,印象要深。

网友I:
自动的意思是靠时间来转换。手动的意思是看电流变化情况来进行手动切换。

网友I:
这种控制方式用得挺多的。用于负荷重的场合,需要大转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