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焊孔清理干净后先插上IGBT.先别焊,等把整个电路板固定在散热片上,拧紧IGBT.再进行焊接

全部插好并固定好的情形。
插好后,先固定在变频器散热片上,用螺丝刀或镊子调准IGBT和散热片的孔。然后上紧各个IGBT的螺丝。
开始焊接,这一步不能省,否则你要是先焊IGBT你掌握不了IGBT引线的长度,IGBT容易拧不紧。因为短了被电路板拉着。焊好后再松开所有螺丝,
检查后面是否焊好。进行补焊
整流桥不好焊下,用锯锯引脚,也可以破坏性整流桥侧面的丝印塑料部分使之露出引脚,容易拆
3HZ时的波形,正常后可以上电了。这个波形是我没上IGBT的时候测的,因为上了IGBT容易炸机!无误后再上好IGBT进行上电。
我第一个整流桥是锯开的,第二个连点缝都没有,我破坏了整流桥的侧面丝印部份,很薄,把侧面一圈塑料都破坏了,就能锯引脚了。注意别损坏电路板。

网友A:
认真看完。且不说楼主技术水平,只是元器件的安装步骤就能让小白受益匪浅。

网友B:
过程很详细啊  谢谢

网友C:
现在旺季了,还闲着呢?

网友D:
   很好的经验,新手容易忽略。

网友E:
这种机子修好了,寿命也不长

网友F:
步骤写的很好,小白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是冬季忙,为热力公司维修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真正的人材,看过您不少贴子。

网友G:
楼主示波器波形看起来不错,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楼主:
普传牌,过去我们经营为主,现在改汇川了。示波器是DS1052E。

网友H:
描述了操作过程,清晰自然;所述IGBT的安装注意点,经验之谈。

网友I(2019-04-10):
请问怎么用示波器测脉冲正常与否?

网友J:
受教了,详细的安装步骤,谢谢分享

楼主:
  要想测变频器的波形信号,首先要在保证主控板和电源驱动板都能工作的前提下进行。先要做好安全措施:
一、不脱机的测量方法:1、设法断开直流母线正极的供电,并在断开处串2个220V25W左右的灯泡。此时运行频率,观察6 路波
                        形,只要一致就可以了。
                     2、用安全电压为IGBT母线供电:比如12V或几十伏都可以,使IGBT在安全范围内。
测量中,不要轻易拔下6 路信号的端子,否则容易有寄生信号串入,使IGBT误导通,导致炸机!必须在IGBT供电电压是安全范围或者没有母线电压的情况下,可以拔下六路端子。如果IGBT处于保护状态,首先要屏敝掉保护电路。方法可以在论坛里找到。
二、脱机测量方法:可以把主控板和电源驱动板提出来,单独为主控板、电源驱动板、显示屏供电!此时要封好门路信号的端子才能运行。不然的话会保护。将这一套板子运行起来,用几HZ工作,观察波形是否正确。再把频率调到50HZ测一次,只要二次测得的六路波形完全对称、一至就行了。
脱机方法可以更加安全。图中可以供参考。
图中有两种跳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制作:图下左边的是三线的,图下右边是2线的,我大多数接触的是2 线的。这种方法适合专修一种机种。如图:VCEV和E2用线短路。E1和VCE2短路。余下没有短路的那两组空线,黑黄和绿黄,就是测波形用的,这个要根据变频器驱动酸牛板上的门路信号插座一配套,并不是每个机子都通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波形没有标准?一样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I:
波形应该是有标准的,不过我也不是太会使用。所以,每次测六路的驱动信号波形好,一致就可以的。这个频率、电压等,还得,由高手来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示波器是普源牌DS1052E

网友K(2019-10-14):
回复 楼主:
楼主是示波器怎么设置的,我的也是同款,可是每次测量的波形不稳定,有杂波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说实话,我也不是高手,只会用默认值,就是每次用探头把地线加在老示波器右侧下角的地上,探针加在信号端,校正自身的波形一次。我只会使用常用的几个调整钮。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怎么测出来是这样子的呢?也校准过的!

网友K:
好了!探头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果你每台面变频器都是测出这种效果,那么应该是探头的问题,或者示波器不良。如果只偶然的谋台变频器测出这种波形,这说明变频器驱动不太好。但是应该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