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现在现场情况是这样的:一台7.5千瓦的变频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机差速输出轴带动两个22千瓦的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工作在转矩模式,作为负载用,所以是发电状态).现在只要变频电机转速一上来,伺服电机母线电压就过高,所以想寻找一款共母线整流装置,既解决母线电压过高的问题,又能节省电能。大家有推荐的吗

网友A:
根据楼主描述,伺服是长期工作在比较大的刹车状态,楼主可以考虑更换更大变比的减速机来降低伺服的负载,楼主的设想是好的,但是更换变频器的造价估计比较大

楼主:
加减速机就会增加噪音。现在只想加一个共母线的整流装置。使电能循环使用

网友B:
伺服电机的控制有直流母线输出吗?如果有,就把这两个电机的直流母线和驱动电机的直流母线并联在一起,不就是共直流母线吗。驱动电机工作,发电的电机馈电给驱动电机。自生自灭呀。说的都和永动机似的了。哈哈

楼主:
这也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对于一套系统,其中有固定的驱动和固定的制动系统所组成。这样的系统最节能,最有效的就是共直流母线结构,发电的能量回馈到母线,被电动负载用于驱动,这样从网侧索取的能量就少了很多,网侧所获取的能量都用于系统个单元内部的损耗了。节能效果不言而喻。

楼主:
这个要有一个总的整流单元吧。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22kw的麦格米特伺服驱动器和一台7.5kw通用变频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个整流桥也可以自己做。比如,用一个三相整流模块,然后再加一个预充电回路。买现成的太简单了都不合适。比如说,深圳有好多公司做整流回馈单元,那个行,但价格高而且有点大材小用了。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只要搞个300a左右的三相全波整流就行了,预充电直接串个电阻。这个装置要加滤波电容吗

楼主:
我咨询了一下汇川,他们45千瓦光整流不带回馈的要8000左右

网友C:
加制动单元然后接制动电阻消耗掉,共直流母线你的变频器功率太小了,也就是说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功率太小,而处于反电状态的电机功率大。如果你的电动状态的电机功率大些,可以直接把它们的直流母线连接起来将发电的供给电动机的变频器逆变模块

网友C:
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整流装置,很简单,就是六个电力二极管,将三相380v的交流电整成直流,参考变频器整流部分主电路。仅仅就是六个二极管就OK了,然后所有的变频器电源进线端不接,直接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接入上述整流出来的直流端,给所有的变频器的逆变模块供电就好了。当然要加保护措施的话自己装去,

楼主:
三相做整流模块可以吗?
伺服发的电是变频电机拖动发起来的。发的电应该没有拖动输入的大吧。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法,以前有台变频器总报过压,我就把几台变频器的正和正并到一起,负和负并到一起。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这套系统是什么用途,如果是为了检修测试变频电机的话不用那么复杂,我看过许多检修单位都是用滑差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起来,滑差线圈通可调直流电源,工作的时候调节滑差线圈工作电压即可控制负载大小,变频输出电流变化明显。

楼主:
是测试减速机,如果用滑差电机,发热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