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三相四线500kw的负载需要多大的电缆?请大家帮助

网友A:
需要知道负载的具体情况、供电距离等,500kW是单台设备、还是多台设备功率的累加值(装机容量),等。

网友B:
负载类型,使用情况等能否详细点。

网友C:
估计楼主是新工厂用电规划统计吧,如果你不考虑安装补偿,线要选大一点,后果是功率因数不合格等罚款,除非你的负载差不多是阻性负载,但现实很少,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每相电流,计算出来参考1平方3A的电流负载去选铜电缆,资金许可选大一点

网友D:
现实中很多人都会问此类问题:我的机器多大功率需要配多大的变频器?配多大的电缆?等等。
真正要考虑的是设备的电压等级,额定电流,环境,物理强度要求,线损压降。等等。
功率是不能准确反映这些数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是新工厂用电规划统计吧,如果你不考虑安装补偿,线要选大一点,后果是功率因数不合格等罚款,除非你的负载差不多是阻性负载,但现实很少,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每相电流,计算出来参考1平方3A的电流负载去选铜电缆,资金许可选大一点

200A以上负载“1平方3A的电流负载去选铜电缆”,大神,100平方毫米铜线标准温度只有1平方2A,截面更大选取电流值还要降低

网友F:
说的太过简单,500kw是同时使用,还是怎么滴,没法说。。

网友E:
500KW单台设备,380V电源相线推荐用400平方毫米铜导线,零线依据设备单相负荷选定,但是最低不小于70平方毫米(需要考虑短路时确保跳闸),地线不小于120平方毫米

网友G:
用两组3X240的YJV铜线。

网友H:
嗯,楼上方法很好,点赞支持。注意不是简单的并联,是四颗线一组,共两组。

网友E:
个人不倾向于并联导线,哪怕接头压制质量稍差或者长度稍差,2根电缆的电流差异甚至很大,见过几次因为接头压制质量问题导致烧毁的好几十例了

网友I:
什么设备200kW?哦不500kW。
如果是单台设备我怀疑是高压设备不是380V,如果是380V我觉得是多台设备。所以,楼主还是给个说明吧。

网友J:
按500kW市电算下来是300mm2,保险一点的话400mm2或者500mm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