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的重要性

楼主(2018-06-05):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忽视零线的作用,认为不重要。零线一般是不带电的,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其时带电的,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比如在三相四线制电网中,当三相负荷不均匀或不平衡时,零线是带电的,当输电或配电线路三相线路有电线对地漏电时,零线也是带电的【三相四线制】,当变压器中性线接地【三相四线制】不良时,零线是带电的,当零线断裂时零线也是带电的。当我们遇到电气故障时,要特别注意只一点,可检查一下零线,这样一些隐秘故障就容易被发现,有些故障看似干扰,其实是零线惹的祸,使用变频器时,零线更应重点检查。

网友A:
零线带电,很多场合都有,对地有电势差

网友B:
作为供电电源,通常会更重视“零线”,“零线”是电源线之一。

网友C:
电工都知道,三相四线制零线很重要,断开要烧东西的

网友D:
简单说,就是必须接地良好

网友E:
零线,对于常用3相五线制且220V负载较多较乱的的确重要,都是很多工业设备的220V都是用380/220变压器获取,大多数都不使用零线

网友F:
接地必须良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接地必须良好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接地不良就不能有效保护安全

网友G:
变频器用三相加地线的多,有零线的不多,多数是大功率或内部需要220接触器,风机的场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用三相加地线的多,有零线的不多,多数是大功率或内部需要220接触器,风机的场合。
甭说变频器,我做的电机控制柜都是用变压器提供220V(电压稳定而且防止电网谐波串入220V控制回路导致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