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linx中有个4路模拟模块 IF4 ,显示未知,是因为ESD文件没装上的原因吗? 有影响吗

楼主(2018-06-05):
今天头一天学AB ,刚学会,IP地址的设定,固件更新,RS-LINX,下载等。
熟悉AB的大神看看,Rx-linx中有个4路模拟模块 IF4 ,显示未知,是因为ESD文件没装上的原因吗? 有影响吗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你试试点图中红点,对弹出的框添加这个模块看看行不行

楼主:
今晚 AB 1769―L30ER与KINCO屏通讯成功。刚才才知道AB还要映射文件号 地址。

网友B:
黄色的感叹号代表你这个模块没有被识别,需要检查下IP配置或者节点号

网友B:
EDS文件没有安装

网友C(2018-07-19):
去官网下载相应的AOP文件或者EDS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