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6):
想要用pc机做个上位机和plc实现串口通讯,这个该如何实现。   是否需要通过串口通讯模块和s200连在一起,然后二者进行一些配置;    pc机的上位机在和串口通讯模块实现通讯?   是这样吗,   请问plc的通讯协议怎么搞,是不是厂家已经有现成的了呢?

网友A:
1、PPI协议西门子非公开,但是你可以下载到民间版本,鉴于你一直发的帖子提问惜字如金,因此如果你需要PPI的民间版本,将有偿提供。
2、S7-200有提供ModbusRTU的方式,你PC上可以编写ModbusRTU程序来读写S7-200的变量。
3、串口通讯模块品牌众多,你可以查看你串口模块的说明书设置。
4、S7-200提供无协议的通讯方式,你也可以自定义协议进行编程通讯。
5、不负责对于基础通讯术语的解释,例如自定义协议,ModbusRTU等,相关知识请执行搜索。

网友B:
网上vb之类的例子下载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要用pc机做个上位机和plc实现串口通讯,这个该如何实现。   是否需要通过串口通讯模块和s200连在一起,然后二者进行一些配置;    pc机的上位机在和串口通讯模块实现通讯?   是这样吗,   请问plc的通讯协议怎么搞,是不是厂家已经有现成的了呢?
一、PPI协议,此协议为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不过可以通过串口侦测手段获取,比如:
读操作时序(以读I0.0为例,且下位机站地址为02):
上位机发送:10 02 00 49 4B 16(呼叫)
下位机返回:10 00 02 00 02 16(响应)
上位机发送: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1 00 01 00 00 81 00 00 00 63 16(发送读命令)
下位机返回:E5(应答)
上位机发送:10 02 00 5C 5E 16(确认)
下位机返回:68 16 16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05 00 00 04 01 FF 03 00 01 01 4F 16(完成)
读命令均为33个字节
二、Modbus RTU协议,莫迪康公开协议,现为施耐德一品牌!通用协议,几乎主流的组态软件、触摸屏、PLC、变频器都支持这个协议,西门子200支持这个协议,添加指令库即可,比如
读I0.0为例,假设站号为1
上位机发送:01 02 00 00 00 01 B9 CA
下位机返回:01 02 01 01 60 48
三、自由口协议,即就是自己定义通信协议,主要涉及到XMT RCV指令

Modbus RTU和自由口的都可以给你一个例子,供你参考!

网友D:
自由口通讯得了,协议自己定。

网友E:
你这个案例可以,实践过吗?通讯能通上吗?各种的自己,按照发送指令可以吗

网友F:
PC机做上位机和PLC实现串口通信,可以使用现成的一些组态软件实现, 比如组态王, 力控,  昆仑通态, 或者WINCC 之类的, 直接选择对应的PLC型号,并做好变量关联就可以了,不用另外写串口通信的程序.  如果使用VB,C语言之类的自己写上位机, 则要详细理解通信协议并写通信协议

网友G(2019-01-07):
使用PPI通讯可以考虑使用PCAccess软件啊,把PLC的数据读取到PCAccess里,然后上位机编程通过OPC方式访问就可以了

网友H(2024-01-28):
直接PPI做好,其次OPC,MODBU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