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6):
1,需要选一些传感器,是选NPN的还是PNP的。
2,机器人自带I/O点不够,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来扩展。
3,谁有ABB机器人相关资料,共享一下。
问题有点多,但我知道坛子里大神多,热心人多。望诸位多多赐教。。。

楼主:
先占个沙发,别沉。。。。

网友A:
欧系传感器接口还是以PNP正逻辑较多,日系的NPN负逻辑接口多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刚查了一下,输入输出好像都是高电平。就选PNP的

网友B:
其他的两个问题不清楚,但对于接近PNP和NPN来讲,PNP的更稳定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这个倒没研究过,都是根据实际硬件,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C:
I/O不够看有没有输入输出扩展板选件可选。

网友D:
ABB机器人自带D-Net总线,可以加装D-Net远程I/O模块,也可以选配CC-LINK总线、PROFIENT总线,这些是机器人做主站,当然机器人也可以做从站配置;
至于I/O信号,你一般就是气缸之类,磁性开关选用2线制、接近开关选用2线制产品,那个NPN、PNP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BB机器人自带D-Net总线,可以加装D-Net远程I/O模块,也可以选配CC-LINK总线、PROFIENT总线,这些是机器人做主站,当然机器人也可以做从站配置;
至于I/O信号,你一般就是气缸之类,磁性开关选用2线制、接近开关选用2线制产品,那个NPN、PNP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大师说得很对了,ABB没用过,发那科的机器人用D_NET 来接开关和气缸,不 过发那科是要配D网卡的,如果要和上位机通信的话,再用PROFIN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意思PNP,NPN的都可以,不需要中间继电器中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PNP,NPN的都可以,不需要中间继电器中转?
2线制传感器你听说有NPN或者PNP区分???

网友F:
回复 楼主:
ABB是PNP的,输入选PNP的不需要转,输出必须加继电器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输出就一些电磁阀,指示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的是3线的,除了磁性开关,别的传感器2线的还真没怎么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是3线的,除了磁性开关,别的传感器2线的还真没怎么用过。
目前我使用的接近开关基本都是2线制!
光电我都是尽量选用继电器输出类型,或者PNP和NPN兼容输出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