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程序段1和程序段2为啥不能调换位置?

楼主(2018-06-06):
(无正文)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不能调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对于程序扫描来说,定时器是异步更新的,也就是和说定时器状态在程序扫描周期开始时与结束时有可能不同,因此,不建议使用定时器本身的触点去复位定时器,而是建议如下的方式 使用定时器:
如果使用推荐的方式使用定时器,那么定时器在程序段1和程序段2的位置将变得不重要。

网友C:
初学者经常会犯的错误,有时我也是

网友D:
楼上版主已经说了,因为定时器是异步更新的,所以定时器T0就可能在一个扫码周期的任意一步置位。假如程序段1和程序段2替换,而T0又在程序段3置位,这样下一个扫码周期的时候T0就会先复位后计数,导致C50少计数。

网友E:
似乎楼主的T0在条件满足情况下,产生连续脉冲信号。
c班主的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教材上的,里面有说为什么不可以调换吗?
目前没看出为啥不能调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懂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一本教材里的,就谢了这问题,然后我纠结了好久

网友F:
虽然定时器大家都是随手就用,但是有时候不管什么IDE,稍微了解下定时中断的本质你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