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ESR表

楼主(2018-06-06):
坏
的电容。与胜利对比

楼主:
再次对比。差异好大

网友A:
那到底是准还是不准呢?一次一个样?没重复性吗?

楼主:
完好的新电容比较一致。

网友B:
两个数字表都是低端的不准。

楼主:
你好,如此说来。还是ESR表更可信。对么?

网友C:
每次测量前应先将电容进行放电后再测才可能测量结果比较接近。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测量前应先将电容进行放电后再测才可能测量结果比较接近。供参考
已经放电了。还是不一致。为什么正常电容测出来很一致?

网友D:
这两块表都很一般。。

网友E(2018-10-07):
    有这个钱不如整一个手持电桥,另外ESR要多测量几个好电容的值,和坏的比对(同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