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6):
各位老师好,我接到一个PLC 主板坏了,不知道程序在那个芯片,想把里面的程序要出来,AT24C512 是不是在这里面,我用编程器下载到电脑后装到另一块主板上,还是不行,望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B:
呵呵;程序是在这个芯片内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200拆机解密就是对这个AT24C**芯片进行操作的!I2C总线芯片!

网友D:
换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E:
24512芯片,搞不了发给我,可以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老师,我用程序器读出来,写到另一片为什么装上主板,下载是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读出来了,下载是空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F:
怎么可能是空的
你操作有问题还是没有放好 编程器不好?
还是你把芯片烫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编程器读出来的文件才64K,这正常吗?

网友B:
直接芯片换另一台上就行了;

网友G:
我以前维修一台设备,PLC烧坏,我就是直接把该线路板换到新机上,收人家10K走人(因为当时检查PLC电源板烧坏,电源板换新发现程序加密,当时就是直接换这个板子到新机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编程器读出来的文件才64K,这正常吗?
正常

网友H:
芯片是24C512,是按位计算的,512kbit。按字节计算就是:512k bit/8=64k byte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主板没有坏,可以直接买个好的PLC,然后换主板就得了,问题是现在是主板烧了,想要程序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奇怪了,如果是加密的,可以这样烧写到别一个芯片上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板没有坏,可以直接买个好的PLC,然后换主板就得了,问题是现在是主板烧了,想要程序出来
换主板外壳还是旧的啊??
只有换这个存储卡线路板才跟客户说换新机写新程序,人家客户才给你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也就是说,我们编写的梯形程序全都在这里面是吧.那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老师,如果EEPROM存储器里的数据正常,那么把这个存储器换到好的主板上,是不是就可以了,还有主板的版本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G:
回复 楼主:
程序在这个存储芯片没错,你换了这个芯片也就是程序一起打包走了!
这个芯片在226不同版本都可以通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