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6):
今天有幸维修一台18.5KW变频器,客户说面板不能启动。变频器到货后,我先不通电检查,主回路正常,然后通电测量,面板显示正常,按启动面板显示监视状态,连续按启动键,面板显示设定频率 输出频率 电流 母线电压 转速。。。,按其它键也是如此,下面开始猜了,是什么原因使面板这样了呢?第一步先拆开面板,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定量的灰尘,但不是很多,用毛刷将灰尘清理掉,把裸板拆下来,再用酒精清理,先后清理多次,晾干或用风枪【热】吹干。然后将裸板通电,按启动故障还是如故,继续猜,看来面板应该有短路使所有按键等同于一只按键即双箭头键【循环建,可循环显示监视参数】,此面板电路有四只集成电路,是不是集成电路管脚有短路的地方,用镊子 尖针清理其管脚之间的积灰,再次通电按启动键,管事了,变频器竟然启动起来了,但是按停止键停不了机。断电继续检查,猜是不是停止键停止信号传不到CPU当中去,但此面板没有GPU,是不是线路不通呢,将停止键信号连线直接短路【扯一飞线】,再试还是不行 换按键,不行。再次用【坚定不移】镊子将四片集成电路的各个管脚之间清理一遍,再次通电试机,启动频率上涨,停止频率下降,居然好了,在检查其他按键,其他按键居然也好使了。一段小经历,共享。
在维修变频器时了解环境【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对维修变频器是有一定帮助的。

网友A:
听起来很神奇。谢谢分享

网友B:
学习的目光维修真的很有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C:
其实维修在没有思路时,猜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但还要看你自己的分析和猜测结合起来一起看也许会走出正确的且独特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