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6):
如图中程序所示,输入的"ITSZ1_AU_ES_FZ".Z1AU.X  这是什么用法,有的后面是。Q

网友A:
结构变量或者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话说都不看STEP7编程这本手册的附录A3的啊。

网友B:
DB新建的BOOL变量,就是如此表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B新建的BOOL变量,就是如此表示的

看到楼主贴图中的两个点吗?

第一点代表数据块名和变量名的分隔,第二个点表示变量名与成员名的分隔,因此只能是结构变量或者UDT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指点,我再研究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