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接修一台进口的空气轴承压缩机,自带直流变频控制系统,触摸屏机器故障代码全是英文的,学识有限不明白什么意思,初步检测,确定是设备原件老化,整机第一次接触,附上草图,水平有限供大家参考,中间的双向大功率可控硅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还不知道?整机模块电容全部更换后机器正常运行了。此设备的充电过程很特别,之前接触的都是控制直流接触器,这个鬼控制的是交流接触器,而且充电后在机器不运行的情况下接触器不会吸合,机器质量做工一般,不过这个机器的电机确实很特别,170KW和国产7.5KW的电机一样大。到底是用的什么技术?希望同行业的多多交流学习

楼主:
这个机器的双向可控硅工作原理是什么状况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见过400Hz、55KW电机跟50Hz、7.5KW普通电机大小差不多,不过你的170KW居然与7.5KW差不多我就感到奇怪,实在没有见过——这个功率重量比实在太惊人了,推荐用于电力机车

网友B:
从图片来看,这个体量不是7.5KW驱动器可以比的吧

网友A:
那个模块内部的银色导线是纯银的还是镀银的呢??

网友C:
要说是15或者是17KW还有可能,170KW是不是差太多了?国内也没有17KW这个电机

网友D:
永磁电机吗

网友E:
如果是标配的话 看模块估计有可能是170KW 但是可控硅就看不懂了 下管和负极相连有点不对

网友F:
楼主确定是双向可控硅吗?符合画错了!这是供应直流母线可控电压调节电路。

网友G:
双向可控硅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CM600DU-24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