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200ms定时中断内做一个5次计数

楼主(2018-06-07):
现在想在200ms定时中断里面做一个5次计数,这个计数器怎么不工作呢?
不能用1秒定时器做,只想在中断实现如何计数。以前用STEP7 5.5里面用OB35就可以做的,怎么在200里面做不了 啊

网友A:
200同样具有定时中断,另外也可以使用T32/T96定时器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也是定时中断,我是说在定时中断里面做个计数器,每次定时中断扫描周期上升沿记一次数,300里就可以做,200里面做了就记不了数

网友A:
尝试去掉你的中断程序中的边沿检测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没有用,好像这条指令前面是sm0.0的话他就是一直接通。
我用SM0.5试了下,发现在定时中断里面的SM0.5扫描周期不会受中断的扫描周期影响,索性就直接用SM0.5的上升沿来做了

网友B:
你确定要在一个中断期内作5次扫描周期计数?~好像很难哦

网友B:
还是每个中断计数一次,计数5次?
这个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每次中断记一次数哇,怎么做啊,因为定时中断最大扫描周期是255ms,我想做一个1秒的定时,对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的

网友C:
一次中断记一次的话,这个不能在中断里面记,要在中断外记,中断发生时产生上升沿去记录次数,因为发生一次中断就会去执行一次中断程序。或者记录中断标志位的变换次数也可以记录中断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在外面对中断计数呢,以前300的程序我是在OB35里面直接做中断的,扫描一次记一次数,200咋就做不了了

网友B:
高速计数有自己的专用计数器,有脉冲就计数呀~是不是西家不是这样子(没用过他的高速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用到高速计数器把,也就200MS记一次数,高速计数器确实是专用的计数器啊,我现在只是想给扫描中断计数,扫描一次记一次数

网友B:
用加法命令最简单。
如果用计数器,要查资料看其使用条件,可能300的与200的不同,一个是电平,一个是要有off~on的变化,是不是这样,还请西门专家指点。

网友D:
200里面直接在中断里面用INC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个指令倒是很好用,每次扫描就自增一次,thank 油

网友E:
楼主的描述实在不清楚,计数源是什么?如果是定时中断信号(就是定时到计数一次)的话比较好做。
只需要累加就可以了,因为中断执行也是在一个周期里就完成的。
如果是其他计数源,只是中断一次看是否发生了计数事件需要计数则需要另外处理,用定时中断就显得不合适了。
提醒楼主,中断处理只在一周期内完成,完成中断后不会再执行中断处理程序,所以在中断里面用沿信号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