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刚到一根数据线,把步科触摸屏里的程序下载到电脑后,触摸屏用不了,只有一个开机画面后就黑屏了,下载的程序电脑里也找不到了?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确定使用是下载?
如果是,那么恭喜你!屏内程序没了!
请注意下载和上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使用是下载?
如果是,那么恭喜你!屏内程序没了!
请注意下载和上传!

台湾人把PC的程序传到触摸屏叫做上传,大陆叫做下载。
台湾人把触摸屏的程序传到PC叫做下载,大陆叫做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使用是下载?
如果是,那么恭喜你!屏内程序没了!
请注意下载和上传!
谢谢!受教了。

网友C:
我感觉这程序也凉了,不过你可以看看触摸屏有没有系统菜单,一般的做的好一点的屏都会把程序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即使你删了,程序也会被备份,你下载了空的程序(次数不是很多的话),原来的可能就被备份了,找到备份文件,然后恢复还有救,不然就重写吧。
前段时间用一个小众品牌的触摸屏,就可以备份之前的工程,删了,或者下了新的,就可以找到备份文件夹恢复之前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程序也凉了,不过你可以看看触摸屏有没有系统菜单,一般的做的好一点的屏都会把程序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即使你删了,程序也会被备份,你下载了空的程序(次数不是很多的话),原来的可能就被备份了,找到备份文件,然后恢复还有救,不然就重写吧。
前段时间用一个小众品牌的触摸屏,就可以备份之前的工程,删了,或者下了新的,就可以找到备份文件夹恢复之前的程序。
谢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使用是下载?
如果是,那么恭喜你!屏内程序没了!
请注意下载和上传!

台湾人把PC的程序传到触摸屏叫做上传,大陆叫做下载。
台湾人把触摸屏的程序传到PC叫做下载,大陆叫做上传。

还没尝试过从触摸屏到PC,赶紧试试,免得后面遭殃。这定义我还没注意过。。。

网友E:
又是一个上传与下载搞错的。

网友F:
这可真是麻烦事了,名称不统一意思就反了。标准化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还 是先把台湾收回来,再统一上传下载的定义

网友H:
上传 下载的概念还是不清楚
plc 触摸屏到电脑是上传
电脑到plc 触摸屏是下载。

网友I:
屏的程序传到电脑是上传,或上载,对应UPLOAD;
下载是电脑程序传到屏里,对应DOWNLOAD;

网友J(2023-05-19):
电脑是主体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