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铁机自动下去不了

楼主(2018-06-07):
今天去修一个剪铁机,手动正常,就是自动不能下,我观察了一下,到下继电器吸一下就断开,不能自锁,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看电路图

网友A:
看描述,楼主是准备贴图,那就是有电路图;
该继电器是不是应当自锁,需要自锁而未锁,一个是看控制电路的条件,二是看继电器本身。
简单的方面,例如接触不良,可以先行留意;
也可比对自动和手动的不同。

网友B:
接触不好?
还是动作瞬间压降过大?

网友C:
是不是什么地方有保护开关。

网友D:
是不是工程师在程序里写了鬼,尾款没结?或者是设备过保了,需要付费维修?

网友E:
图都没看到,就在猜来猜去

网友F:
检查自锁回路各个环节看看。

网友A:
先了解各元件的作用,哪一个管上哪一个管下等;
还有YV1、YV2是电磁阀、还是电磁铁(我不了解该设备)。
补记:
连续工作,转下时,KA3、KA2的情况如何?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KA1继电器的问题,换新的就好了,可能就是吸的不牢,KA3转换时间短,手动按下的时间长一点,不知你们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工程师在程序里写了鬼,尾款没结?或者是设备过保了,需要付费维修?
你想多了,图上根本就没有PLC。
可能是自锁触点坏了

网友H:
我正准备说换继电器试一试

公司有个扩张的设备,因为用的比较频繁,隔段时间继电器就坏一次,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I:
自动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工程师在程序里写了鬼,尾款没结?或者是设备过保了,需要付费维修?
看完回复,我又一次回头去看楼主的帖子,还是没有PLC...
他说的“剪铁机”是什么,是剪板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