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设备资料关于通讯部分的显示:

线圈地      数据                说明
10001 通道1,AL1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 … …
10016 通道16,AL1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10017 通道1,AL2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 … …
10032 通道16,AL2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10033 公共报警,AL1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10034 公共报警,AL2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实际情况:10033和10034的地址应该是0020和0021吧,目前通道8处于报警状态, 我读取0~9通道的显示HEX十六进制对应的是80,也就是 (省略0000)1000 0000,没错,对应的干接点公共报警输出AL1常开,而AL2是常闭。
为什么我发01 01 00 20 00 02 BC 01时显示的相应01 01 01 03 11 89 ,那么03对应的8位二进制应该是11,那岂不是对应的20和21地址都是1 ,这是否有误? 不应该是0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资料关于通讯部分的显示:

线圈地      数据                说明
10001 通道1,AL1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 … …
10016 通道16,AL1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10017 通道1,AL2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 … …
10032 通道16,AL2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10033 公共报警,AL1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10034 公共报警,AL2状态值(位1 bit) 0~1,0=断开,1=吸合

实际情况:10033和10034的地址应该是0020和0021吧,目前通道8处于报警状态, 我读取0~9通道的显示HEX十六进制对应的是80,也就是 (省略0000)1000 0000,没错,对应的干接点公共报警输出AL1常开,而AL2是常闭。
为什么我发01 01 00 20 00 02 BC 01时显示的相应01 01 01 03 11 89 ,那么03对应的8位二进制应该是11,那岂不是对应的20和21地址都是1 ,这是否有误? 不应该是01吗?
10033和10034的地址应该是0020和0021吧
寄存器编号为10033和10034的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020和0021

我读取0~9通道的显示HEX十六进制对应的是80,也就是 (省略0000)1000 0000,没错,对应的干接点公共报警输出AL1常开,而AL2是常闭。
你读取的是10个bit,那么返回数据中会有2个字节
读0-9通道(确切的说应该是读实际地址为0~9)发送的命令应该为:
01 01 00 00 00 0A ** **,这里** **为CRC校验

为什么我发01 01 00 20 00 02 BC 01时显示的相应01 01 01 03 11 89 ,那么03对应的8位二进制应该是11,那岂不是对应的20和21地址都是1 ,这是否有误? 不应该是01吗?
16进制03换算为2进制为0000 0011
即就是寄存器编号为10033和10034均为吸合状态,应该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试了下,把现有的报警给处理掉,然后相应01 01 01 00 51 88  那就是都是00 ,那先前的11应该是没错,你说得对。   那是否意味通讯时10033和10034其实都是一种类型的报警,即都是0常开类型,报警了变1.

可能是我的惯性思维题,因为设备硬线干接点输出公共报警AL1为常开和AL2为常闭,如果报警对于硬接点来说应该是AL1变常闭,AL2变常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试了下,把现有的报警给处理掉,然后相应01 01 01 00 51 88  那就是都是00 ,那先前的11应该是没错,你说得对。   那是否意味通讯时10033和10034其实都是一种类型的报警,即都是0常开类型,报警了变1.

可能是我的惯性思维题,因为设备硬线干接点输出公共报警AL1为常开和AL2为常闭,如果报警对于硬接点来说应该是AL1变常闭,AL2变常开了。
你发的不是有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是受了这个影响。总以为AL1和AL2状态时刻是反的

网友A:
再给你一些Modbus文档和调试工具,我常用的!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一些Modbus文档和调试工具,我常用的!还挺好的!

啥都不说了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感激不尽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版主无私奉献,精神可嘉

网友C(2018-07-07):
回复 网友A:
虽然不太懂,但是还先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D:
我也正需要了解这些,谢谢大神!

网友E:
一连看了几遍,还有些地不不太明白,看来,真的要再看看书认真的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