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PLC

楼主(2018-06-07):
这是什么牌子PLC

网友A:
不认识,除了显示部分,外壳像omron的cpm1a系列,看侧面有无标签吧。。。

楼主:
侧面没标签

网友B:
输入有X标识,三菱PLC的衍生物?!

网友C:
那个显示是显示什么,故障代码吗。

网友D:
更像专用控制器

网友E:
三寨的,不过看那个显示可设置应该是它的买点,也算是有创新了

网友F:
山寨的三菱的 看着像,研究不了就可以换了改造。

网友G:
厂家自己开发有东东;

网友H:
应该是一个类似PLC的专用控制器

网友I:
像台达同步控制器

网友J:
这个好像是步进顺序控制器,一般应用在简单的机械搬运手或码垛装置的控制,可以不用电脑写程序直接在显示屏上写步的动作,由于图片不够清晰,不确认

网友K:
看到输入输出没接几根线呢,肯定多半是空置的。另外,如果是品牌PLC,都会在面板上印刷自己的LOGO,好宣传自己并扩大知名度和销量。
如果是小作坊或者仿制货,肯定低调好一点。

网友L:
感觉是DIY的

网友M:
这种东西我在自动包装机上也见过,类似于单片机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