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谁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8-06-07):
各位师傅,谁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应该是给plc编程序,传程序,调试用的。

网友B:
是不是地址编码器。

网友C:
见过类似的用来设置开关地址的。

网友D:
这么大的字写着手持组态器,我就想用这个组态方便操作吗

网友E:
编程器这样也很厉害了
指令怎么输入的?选择的?

网友F:
这个应该有配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