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现有一台烤箱,可进料6次,每次进料后到温保温8小时,到时报警出料,譬如1#进料是13:00,2#进料是13:30以次类推每次进料到时要报警出料,该机台24小时运行,现有的时间T是秒为单位的,现在程序该怎么写?用那一块的软元件,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FX3U不是有系统时间吗,直接比较系统时间不就得了

楼主:
是每次进料都记忆然后到温接通系统时间设置8小时到时报警,出料?每次进料的时间不是固定的。

网友A:
你如果不会比较系统时间的话,建议你直接使用秒脉冲计数,8个小时也就是28800秒,普通计数器计数值是32767,保证你可以达到9个小时

网友B:
进料之后计时 类似24小时计时的 到了时间有动作的意思。

网友C:
60秒计数一次,用8个小时计数设置成480就行了;

网友A:
实际对于长延时的,我基本都是用系统时钟比较:
例如延时28个小时,程序比较PLC时钟的日期天数、小时、分钟、秒数,比较结果去处理相关逻辑即可,部分公司要求凌晨6:30自动开机预热等待到8点自动运行让工人作业,晚上和礼拜六礼拜天自动保持在低能耗状态待机,这个我都是PLC时钟处理

网友D:
方法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