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通讯线

楼主(2018-06-07):
步科触摸屏和台达pLC的通讯线是否可以和三菱FxpLC通用?

网友A:
不可以;
和信捷的倒是可以通用;

网友B:
可以用台达plc编程电缆

网友A:
台达是RS232口,三菱FX的是RS422接口,仅仅他们用了一样形状的插头而已;

楼主:
一并感谢各位,那就买台达的编程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