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我这有个TP1900的屏,里面有个参数界面,现在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却提示无权限。现在手头没有源程序的话还能能进入参数界面吗?

楼主:
应该是密码输入错误多次被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密码输入错误多次被锁了
还有这个功能?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B:
有账号,有密码,是不是多账号,不同权限,输入的账号就不对。。。

网友C:
点击登录,然后用空密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账号,有密码,是不是多账号,不同权限,输入的账号就不对。。。
应该不是,以前用这个账号密码都能进去,就最近出现权限不足的提示。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太清楚,具体再查下或者咨询设备厂家。只是提示下,不同用户不同权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登录,然后用空密码试一下。
空密码试了显示密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