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7):
大家好,请问齿轮的周长怎么算,就是那种常见的直齿轮.

在网上看到很多公式,不知道那个是对的.麻烦大帮一下忙,先谢谢兄弟们.

网友A:
楼主起码得有个范围吧,涡轮,直齿,伞齿都根本不同啊,详细具体的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B:
直齿轮的分度圆直径周长就是你所需要的,分度圆直径=模数 * 齿数,所以,齿轮旋转一周的周长=模数*齿数*π

网友C:
  楼上两位师傅回答的都很专业,齿轮在专业计算上常用的一个参数叫分度圆,估计楼主所谓的周长就是指的分度圆。既然直齿的分度圆直径等于模数乘以齿数,那么怎么知道模数呢?不变位的直齿的模数计算公式为:
   模数=齿高/2.25
   那么楼主量出齿高后就可以计算出齿轮的模数。这些比较专业,还是找本机械设计手册学习学习。

网友D:
直齿的齿顶圆为分度圆+2个模数;

网友E:
我的齿轮齿条驱动都是直接测量齿条,新品的话都是找供应商要资料——因为测量一般不准,齿轮齿条的尺寸基本都是2位小数

网友F:
要周长做什么?一般是数多少个齿计算减速比

网友G:
要周长可能是为了计算直线距离。

网友B:
其实测量齿轮也没什么误差,测量的数据完全可以往标准上靠(取整),当齿数大于17时,通常情况无须变位。而计算中牵涉到的模数都采用标准数值,比如:…1、1.25、1.5、2、2.5等等…。

比如说,有一齿轮齿数=20,测得齿轮的外径是43.8mm,根据齿顶圆直径=(齿数+2)*模数,可以计算出该齿轮的模数是1.99,而国家标准的模数系列是2,显然该齿轮的模数就是2,由此可计算出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是40mm。

网友D:
以前学机械原理里的课程,刚好前几天有个人问我这个怎么计算,刚温习过;

网友A:
实话说,现在做设计还是比以前方便,只要你确定了传动的减速模式,供应商有很全面的资料给你,很多时候不必要自己去计算相关数据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机械原理那门课里确实有,版主还记得,佩服!!

网友D:
哈哈。那是我们的主修专业课;

网友I:
从机械理论上来说,没有齿轮周长这个说法。一般计算是以齿轮箱的分度圆来计算齿轮周长。分度圆计算公式为:分度圆D=模数m*齿数z。
如果须要得到齿轮的最大直径,公式为:Da=m(Z+2)。一般来说,齿顶圆只用在加工下料尺寸方面。在电工计算里面,基本上用不到。

网友J(2021-01-21):
外径d=m*(z+2)
周长= d*3.14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