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8):
通电没显示,电源指示灯亮电源不工作,电源部份查短路没查出来,取样电阻给2844电源测量出是12v,5脚,8脚没电压 ,给2844电源电压应该不对,测量取样电压串联6个电阻是好的,断开p路其他输出单给2844供电,再测电压13v _15v 中间跳到。难到2844坏了。再断2844电源再测量电压回升到18v 。更换2844因没货用3844代替,换好后用咸老师教的方法通10-20V电压测试,发现通电高于16V才有输出,电压越高输出越高。当从高点降到10V后输出为0。上午把板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都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给2844供电的6个电阻称为分压电阻,7脚启动电压是16V,更换芯片后单独供电,如果8脚有5V电压,就说明电源芯片工作正常了,如果还不正常那就要检查其它电路了。

网友B:
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C:
不要随便代换,尢其是IC

楼主:
修了一天,没效果,供压一直12v.3844无法启动,更换了18V稳压管没用,电容也换了。头大了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D:
减小启动电阻试试

网友E:
2844和3844的启动电压是不一样的,2844启动电压比较低,你看看给2844供电的电容是不是容量不足了。

楼主:
电容过了没用,仔细看了一下咸老师的书,也有这种情况,并启动电阻升高启动电压,计算392K,想法是用一个220K电位器并在一个电阻上慢慢调高试试。

网友A:
   边学习边实践是提高维修技能的最佳途径,请楼主别放弃,一定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