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8):
mr-j2s-100上电就报警37,参数也没丢,不知道咋整了

楼主:
参数和另一台同型号的的驱动调过,还是不行,200A驱动的电机编码器用在100A驱动上会烧驱动吗,我用了200A的编码器,报了个电机不匹配报警,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A:
电机不匹配不会烧编码器,建议参数备份后,初始化试下,下调试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初始化后,再写参数就好了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楼主回馈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数初始化后,再写参数就好了
有结果的好贴子。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