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仿真怎么运行一次就停止了

楼主(2018-06-08):
请问西门子仿真怎么运行一次就停止了?我点了一下RUN,RUN灯就闪了几下就灭了,监控程序发现只走了一遍,然后程序就不动了。下面显示PLC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点一下STOP再点一下RUN数据变化一下

网友A:
可能程序错了。

楼主:
我用的是循环模式

楼主:
程序导致PLC STOP的吗?

网友B:
将模块诊断信息贴出来。

楼主:
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需要先对受保护的块,取消保护,才能仿真

网友C:
博途也是这样操作,否则就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