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8):
变频器是E700得0.75kw
电机也是0.75kw的,电机转动没有卡住的地方
但是变频器以高频率运行时,直接就报过载故障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什么性质的负载?

网友B:
高频率运行还是启动?多高频率

楼主:
在变频器设置了有一个选项,把基准电压从基于电源电压改为380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率运行还是启动?多高频率
频率越高,报故障越快,低频率是还能动一会

网友A:
E740本来就是380V的,你设的电机额定电压参数不是380V ?

网友C:
如果你的是风机负载,超过50HZ的运行频率就很容易报故障的,E系列本来就简装版

网友D:
你变频器带的负载在运转稳定吗?你带的是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