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8):
FANUC AO6B-6130 伺服放大器为什么老烧充电电阻?

网友A:
应该是上电完成后没有及时切除充电电阻所致,不外乎切除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损坏或者切除信号没有发出

网友B:
你换下伺服逆导可控硅那个驱动的芯片,你那个电源模块功率是否满足伺服功率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