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台数显的4-20mA/0-10V发生器,有不解问大家。

楼主(2018-06-08):
这是买现成的数显成品,商家制作好的。

我选的机壳。

我制作的情形

外观
所有配件都算上也不过150无左右。可是我不太会用,我做完后,0-10V还可以。这个是用专用芯片IXR110制作的,应该很不错。
但是我实测的时候,用数字表和仪器直接对测参数很准,用4-20mA直接起动变频器时,显示的结果如下 :
一、仪器4 mA时,万用表实测结果是4.05mA,变频器显示9.97HZ
二、仪器12mA时,万用表实测结果是12.7mA,变频器显示29.9HZ
三、仪器20mA时,万用表实测结果是20.01mA,变频器显示50HZ。看来就50HZ的时候对应上了。
为什么4 mA时变频器不为0HZ呢?而12HZ时不为25HZ呢?看来我知识还是浅薄,不能说仪器不准,因为和我做的咸工的电路测试结果是一样的。那么变频器还要设置什么呢?向大家学习一下。
感谢同行们前来交流。

这是仪器顶部图

这是说明书,仪表用万用表对测挺准的。
问一下大家:用这个仪器检测变频器0-20mA前,除了运行方式设定成I2一,还要设置哪些参数,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检查下给定信号范围,频率偏置的设置。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B:
你变频器设置的信号是0-20ma.每ma对应2.5HZ,那么4ma=10HZ,现在显示9.97,近似于10HZ。

网友C:
2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变频器设置的信号是0-20ma.每ma对应2.5HZ,那么4ma=10HZ,现在显示9.97,近似于10HZ。
    一句话解决问题。

网友E: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加100可以买个很好的成品了,小巧,精度比做的高,还是充电的

网友F:
用成品开关电源做很方便,一般混工控的都有这些

楼主:
为了提升动手能力,我也是充电电池。但我对变频器这个方面理解太少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是商家精心制作的很好的,表头一体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会用了。改了下最小输入电流为4 就行了,变频器是0-20mA控制。我就说嘛,常来论坛学习就长知识。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事情。我对现场调试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