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8):
ABB550的变频器0.75kw接0.55的电机,卡转后没有报过流电机烧掉了,电机修好后人为卡住,额定电流是1.6A卡住开启后电流升到3.5a仍然不报过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需重新设置相关参数。具体设置方法请参阅该变频器使用手册。

网友B:
因为变频器要设置电机参数,比如额定电流、电压等值。如果电机本身电流都没达到变频器额定电流值都烧了,那肯定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C:
0.75KW电机额定电流不会有3.5A那么大,这个属于你没有设定过载保护值输出

网友D:
变频器一般大一个级别的,你这是没设置参数好或电机本身问题也可能烧坏的

网友E:
abb变频器电流过大时会限制频率上升,降频运行,如果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会报电机过温,只有负载突然变化才会报过流

网友F:
变频器与电机只见要做一个辨识和优化工作,然后再运行。

网友G:
要根据现用的电机参数重新设定变频器所要求的参数值。

网友H:
参数要设定的;

网友I:
今天刚处理了一台和你一样的配置,不过我们是变频器不报警,直接断路器跳闸,设定保护5A

网友F:
0.75kW装置,接0.55kW电机,这不算大变频器接小电机。如果要说大马拉小车,怎么也是1:5以上的关系才算呀。

网友J:
调一下保护的电流值就行了

网友K:
变频与电机的功率比过大时,除了需要调整保护电流以外,还需注意变频的载波频率,大电机通常的载波频率比较低,对电机有一定的损伤,必要时需将其调高。

此外还要注意有的变频有节能功能,当变频检测到实际电流比额定许可低很多时,变频将自动降压运行,由此导致电流增大。本人就曾因此烧过一台电机,75KW变频驱动45KW电机,该变频被维修人设置成节能运行,我们不知道,直到电机烧毁后检查时才发现。

网友L: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M:
应该不会,看看变频器参数是否与电机匹配

网友N:
我不解:因为我原来的公司,都用30KW的带有变速箱的1.5KW电机,没有一个烧的!而且还是频繁转向的设备,它也没烧一个电机。因为在变频器输出端用接触器控制转向,所以太小的变频器爱跳过流保护!
我偿式着用4 KW的变频器,在变频的正反向端子控制转向,这时就要把加减速时间调到0.1秒才能满足缠轴排线时不起包!国外的都非常可靠!只有国产的爱跳过流保护!后来设置一些参数和加阻容吸收滤波器国产的才好些!但是偶尔也会过流保护!然尔,用进口的0.4KW的我也试过,带上述1.5KW的没一点问题!所以我不解为什么大变频器带小电机会烧电机的说法!自从我改了从变频器端子加0.1秒的工作方式后,节省了多大功率的变频器,用在别处!
我知道失量形变频器必须设置电机参数以及自学习!
前些日子,汇川变频器5.5KW的带4KW的电机,烧过电机,厂家也说变频器用的太大烧的电机,我还是不解。因为我经常随便用大变频器带小电机。
还有,有些电子电路,为了可靠,我都用1 - 2 W的稳压管,(其实0.5W的就够了)而有人说容易烧元件。我觉得:你用的电器它是多大的电流就消耗多大电流,不应该吸收全部电流!就像我们用外接整流电源一样:带一个小录音机,你用500mA的带不动声音不正常,换一个1 A或3A的都应该没事,而不能因为电源电流太大而烧录音机!只能说电源功率大点好。电源电压不能高!我为这样的事例经常感到不觉,所以今天说出心里话。我经常没有选择的随意的用大变频器带小电机,没看过因为这样而烧电机的。因为我原来的公司大变频器有的是,在没有小变频器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大变频器带小电机 。

网友O:
重新设置保护参数

网友P:
将电子热保护参数【百分数】设成电机额定电流除以变频器额定电流,一般就不会烧电机,但不是绝对的,此参数并不是万能的,因为任何事故的发生都是有条件的。

网友F:
我用大变频器带小电机。第一,设置电机铭牌数据,第二,在变频器里建立电机等效模型。这需要自动计算和辩识。第三,设置电流限幅,功率限幅。

由此,不会烧电机的。真的不会烧电机。

网友Q:
变频器参数为设置修改,过电流设置过大。

网友R:
重新设置一下参数,烧得不应该。

网友S:
变频器额定电流*2*60秒报过流,你的电流没达到,时间也没达到,怎么会报警。

网友T:
引用 网友J:
调一下保护的电流值就行了
0.75KW的变频器本体的额定电流也不大于3.5A吧,即便是不设定电机额定电流,3.5A也该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