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8):
用的是信捷PLC和威纶触摸屏
现在要在屏上显示生产过程中的次品率,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出来,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这应该是PLC里面良品率与不良率之间数据处理换算的,屏只是显示出来

网友B:
这个在PLC里面数学运算处理得到值(例如放到寄存器D100),触摸屏显示该寄存器值即可

网友C:
有饼图,具体怎么用自己查说明书/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PLC里面数学运算处理得到值(例如放到寄存器D100),触摸屏显示该寄存器值即可

就数希望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在触摸屏上,不知道用什么类型的数据格式

网友B:
这个你根据需要显示的精度确定吧,例如你要显示百分比整数,PLC就是16位实数00-100;你要显示百分比整数带一位小数,PLC就是16位实数000-1000,触摸屏显示一位小数二位整数即可

网友D:
整形和浮点都行,看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