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是这样  最近要改造一个车床尾座  他们长期钻孔  要改造成自动钻孔  我开始给用的绝对定位 他们要求有断屑   就是说运动过程中  隔几秒停顿一下 在继续前进  我把它就当做几秒一下暂停理解    暂停直接用常闭点来断掉DDRVA的电  其他没什么问题 就像这样

但是工人最近反应说想做实时的速度调整   没办法  我改成了PLSY   但是PLSY暂停如果用上面方法的话复位掉暂停后发出的脉冲数量不是暂停前剩余的脉冲数  而是重新开始发脉冲总量  这样子暂停就不能这样子做了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目前是靠终点脉冲和8140的脉冲做比较   到了脉冲就复位并回原点 PLSY只起到随意发脉冲作用  这样子

三段绝对深度就是终点,大于等于终点的时候   复位掉PLSY   置位DRVA回原点   但感觉这是笨方法  像这种又要实时修改速度的   又要定位  中间还要隔几秒停一下的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把DRVA的那个速度值数据用电位器控制(现场操作工人估计习惯了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DRVA并不能实时的更改速度啊    更改之后下次再触发指令才会生效   你的意思是电位器旋转时候DRVA处于暂停   电位器停止后继续执行DRV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DRVA并不能实时的更改速度啊    更改之后下次再触发指令才会生效   你的意思是电位器旋转时候DRVA处于暂停   电位器停止后继续执行DRVA吗
你在程序内部检测电位器数据超过一定范围就把DRVA停止把新数据传输到指令,然后再启动即可,这个就看你客户沟通与你的程序写法

网友A:
手动操作受控按钮和限位开关,自动有你的程序处理,更改数据不就是瞬间断一下指令驱动,至于一定要无缝驱动你只有改Q系列定位模块了

网友B:
Y0加速到设定频率,输出频率值与设定频率值比较决定频率增减;断屑时断开加速,减速到低频,断屑完成后加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学习了

网友C:
断屑为什么是停止  不应该是后退一点吗   可以在总深度里做几个后退的点  到那个脉冲然后后退一下  这样不是更好
以前做数控加工排屑都是这样后退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