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本人在公司使用的办公电脑是2007年配的1.6G的,速度本身就很慢,可是近期在安装了SOLIDWORKS2012版的绘图软件后经常出现蓝屏,一天至少一次,特别烦人,特别想换台新电脑,可公司又不同意,迫不得已,只得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后来从公司找了一台积压了几年的新的研华610H工控机,但装机后却发现风扇噪音特别大,让人不能忍受,经查,转速达5800转,起初想从BOIS设置中调低转速,反复试了多次没能实现。后从百度中搜得可用SPEED FAN软件来调整风扇转速,于是下载了一个英文版的,摸索了半天才把CPU风扇转速降为2700转,一下子安静了许多。如此即可以享受新电脑带来的流畅工作的快乐,又不至于忍受很大的风扇噪音。

网友A:
用工控机办公,你实在不错!

网友B:
散热效果恐怕下降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工控机办公,你实在不错!
   呵呵!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这个工控机工厂里也用不上了,闲放着更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效果恐怕下降很多吧;
   用段时间看看效果如何,工控机CPU风扇转速原来是按全负荷设定的,可带许多板卡。我只插了一个声卡,负荷很小,现将转速设定为原来的一半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还记得以前90年代在深圳时,为电脑CPU超频采用半导体降温,当时主板CPU位置散热器都结冰了!
现在随便一块CPU都是4核甚至更多,频率更是上GHz,无语

网友C:
这公司也是够抠了,工控机当办公电脑用,在这公司也算物尽其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公司也是够抠了,工控机当办公电脑用,在这公司也算物尽其用了
浪费起来估计也很厉害!

网友E:
很多公司就是这样
浪费的地方一大堆
有些小钱却舍不得花!
我们公司好些人员的笔记本都还可以,却以不是超薄拿取不方便或者一些我认为不是理由的理由申请换机了!
然后几个大领导天天在喊要控制成本!
真的是...........

楼主:
    我使用的SPEED FAN这款软件每次开机后还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才能调低CPU风扇转速,不知有没有一次性设定的控制方法?

网友F:
我们曾用的一台工控机,CPU风扇不转了,那货运行的好好的,真是皮实!
不过,它旁边的两个风扇是正常运转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说明公司还是有钱,还是盈利,再者管理确实不太有具体标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真厉害,cpu风扇都不带转的,不知道能皮实到啥时候。。。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很长时间没检查过,检查时主板上的灰尘都把电子元件给埋住了

网友H:
公司配个笔记本好几斤重死了,完全不想用

网友I:
610H工控机配置也不怎么的,估计做图的时候还是会卡或者翻转不灵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原机的内存是1G的,我又加了一个2G的内存,用SOLIDWORKS绘制比较复杂的三维装配图一点儿都不卡。

网友J:
工控机还是让他专职做控制吧,不然死机不好处理

楼主:
   我使用的SPEED FAN这款软件每次开机后还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才能调低CPU风扇转速,总感觉不方便,想找一种一次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又想到了万能的“百度”。有网友介绍说可以用降低风扇电源电压的方法来调整风扇转速,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串电阻降压,一种是用三端稳压集成块做一个可调电源。我感觉直接串电阻虽然简单,但却白白增加了不必要的功耗,于是决定用第二种方法。
  说干就干:
  第一步:找元件
  三端稳压集成块LM317   1件    200欧电阻   1件    微调电阻10千欧   1件    电线若干。
  第二步:焊接电路,很简单,见图片。
  第三步:外接12电源调整测试,通过。
  第三步:拆机改线路:拔下风扇电机插头,剪断红色线,把制作的调压器串进去,用绝缘胶带包裹好,用扎带固定。
  第四步:通电调节风扇转速,到每分钟2800转时风扇的噪音已接近正常,此时电机电压为7V。见图片。
  第五步:装机。

网友K(2018-08-29):
回复 楼主:
把CPU风扇换了就行,换冷排或水冷,200元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K:
单位上连电脑都不给我换还能给换风扇吗?还得自己想办法,不化钱的办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