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现要控制一个接触器 施耐德的LC1R0610B5N   线圈电压是交流220V
我现在用一个额定电流为3A的继电器常开触点去控制它 不知道可以不啊? 资料上面没有看到这个接触器的线圈电流 或者线圈消耗的功率这一类的参数  不能确定它的线圈工作电流。
谢谢达人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知道的呢?线圈的电流究竟是多少呢?

网友B:
额定电流是够了,就看你的继电器分断间隙是不是够大,否则打火几下就报废了

网友A:
线圈一般不超过10w

网友C:
可以,不过动作频率太快就不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频率太快 要用什么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去掉接触器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
这种线圈一般功率就几瓦到几十瓦
所以3A的可以了!

网友F:
线圈功率不大,如前所述;提到动作频率,大概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作为一个电气人员,直接测量线圈电阻,根据电压即可算出最大冲击电流(你的是交流线圈才说最大冲击电流——接触器一般冲击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15倍,直流的话就是额定工作电流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别忘了断开时的冲击也是很要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别忘了断开时的冲击也是很要命的
我都是用施耐德或者欧姆龙那种2P5A、2P7A等等继电器隔离的,不怕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