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现在手头有一个24V的NPN三线制接近开关·我能否把此接近开关的信号反馈线A同时接到PLC的X0端和X1端?即A接X0端,然后短接X0端与X1端,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行的,但是干嘛要这样呢?

网友C:
可以,不过浪费了输入点。

网友D:
你如果是模拟旋转编码器的AB相,那个不行,没有相差!!
如果是普通玩玩,那个随便你

网友E:
当然可以,但浪费了一输入点

网友F:
可以,但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G:
在程序上设置一下不是更好吗?有点马桶边装栏杆的感觉。

网友H:
可以用。但人家都是千方百计的节省点数,你给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