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问题一,维修一台丹弗斯fc301,7.5kw变频器,485通讯无输出,改为面板启动后变频器输出正常,怀疑是主板通讯那块有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问题二,主板上方形端口,我查了一下叫LTP端口,和电脑可以通讯,如果要和电脑通讯的话应该有个通讯软件,不知道是什么软件,之前也是见别人用电脑调速控制的,我对这个不太懂,想得打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A:
有usb口的一般都用usb口与电脑连接。至于软件要找它专用的,一般官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