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电源模块用得是Q61P 可以根据图上的选型软件的提示  就认为它的额定电流是6A吗? 然后我前面的空气开关 选个10A的 可以么?

网友A:
10A大了,这个6A是输出电流,不是输入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输入电流如何确定呢?

网友B:
PLC需要的电流不大,你其它的负载等是不是也要通过这空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的  就一个Q61P 靠这个空开保护。

网友C:
哈哈;这个6A是5V输出的电流值,不是AC220V输入的电流;
这个功率只有几十W;

网友D:
我们习惯性专门为PLC安装2A2P断路器,如果是PLC+触摸屏(都是220V供电)不会超过3A,

网友E:
可以考虑2A的熔断器

网友F:
输入一般2-3A

网友G:
我感觉也就2安的空开就行,plc没有多大功率的。

网友C:
AC220V输入时,电流也就0.2~0.3A;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也就2安的空开就行,plc没有多大功率的。
不是感觉,Q系列PLC电源的内部是开关电源,有冲击电流,以前我用1A2P富士断路器偶尔会跳闸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