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想做一个液体流量统计的程序,触控屏端设置启动,停止,清零按钮
      最好详细点,能带硬件配置的,望各位大咖赐教    非常感谢

    首先感谢各位大师回复指点,我是一名新手,刚接触这个不久,很多方面都不懂,对这个程序现在只有个很混乱的想法,想些程序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求各位大师指点

    再补充下程序设计思路和要求:
    硬件方面打算用流量计和4-20mA的模拟采集模块,要求是不计时间把一罐水的总体积数计算出来,期间放水时间和次数不固定,从开始到结束只算总和,手动开始,手动停止,并带有清零功能

网友A:
稳定的比较容易 乘以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连启动停止清零这样简单的程序都要求助就不好办了
液体流量统计,你要的是单位时间通过的体积,还是质量,或楼上说的一定时间内的体积(质量)
或请给出计算公式

网友C:
流量计有脉冲输出和模拟量输出2种信号,你的是那种信号??
不同信号处理不一致

网友D:
我来说一下基本思路吧,首先把流量计的流量信号引入PLC,着就得到了瞬时流量, 相信你肯定会做模拟量信号处理程序。有了瞬时流量,然后再调用系统库,或者自己写个周期为1秒的脉冲信号的程序,然后每秒的上升沿触发把瞬时流量加到一个浮点数据中,着就完成了累积流量的计算。然后做个按钮,也就是一个常开触点,档触点闭合时,用MOVE指令,把数据0.0装载进累积流量的浮点数据中,这就是清零操作。

网友E:
如果所选流量计带有累积流量就直接读取仪表值,这个最好。
如果只有瞬时流量信号,看是什么信号,脉冲还是模拟量?瞬时单位是多少?1s还是其他?
脉冲的话看脉冲当量是多少?
脉冲:累积脉冲数量,累积流量大体就是脉冲数量*当量。
模拟值:设计和瞬时时间相当的定时中断采样,每个采样周期累加瞬时流量值就是累积流量了。注意处理时间单位。
如果需要比较精确的累积的话需要了解下如何消除浮点数累加误差。

楼主:
非常感谢4楼5楼两位大师的详细解答,由于本人刚学习这个对很多指令既不熟悉也不会灵活应用,现在程序已经做到数据采集这了,但是如何累计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有更好的方案还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F:
我有个好像,你可以参考,我还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欧姆龙的程序么,没见过啊,看不懂,能详细说说么

再次感谢大师的热情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欧姆龙的程序么,没见过啊,看不懂,能详细说说么

再次感谢大师的热情帮助

这是施耐德的PLC功能块,我还没有这个流量累计的需求,所以真的帮不上忙,我只是贴出来看看有没大神可以解答下。

网友F:
给你个西门子的吧,给你参考吧
顺便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大师,我是PLC新手,去年才开始自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我下载学习下

网友A:
模拟量读取过来 看看稳定不
运算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读取过来 看看稳定不
运算处理就可以了
程序我用+(400)做了累计,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方便麻烦您帮我画段累计的梯形图,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