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0):
我的笔记本出现一个怪事:拔了充电器就无法关机(一直显示正在关机画面),只有再次插上才能自行关机,否则只有强制关机了——特别郁闷

楼主:
这个到底是要修改注册表禁止某些控件查询硬件还是要更改那些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笔记本出现一个怪事:拔了充电器就无法关机(一直显示正在关机画面),只有再次插上才能自行关机,否则只有强制关机了——特别郁闷

楼主:
肯定不会是这个问题:是关机过程中拔下电源充电器就无法关机(不管把电源哪一端都是如此,就是一直显示正在关机画面),此时把充电器插好就会自行关机

楼主:
还有:关机时盖子没有合上,还是立起来的!!
电源按钮没有操作,都是正常的!
个人认为应该是内部那个控件一直在运行中断了关机进程
系统是W7系统,在XP系统以前没有问题

网友B:
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
不好意思啊:电池还可以维持100分钟工作时间,这个本本新的时候也就是150分钟罢了

网友C:
显卡调到集成显卡试试。

网友D:
刷一下BIOS吧!要是还不行就换主板。
我遇到过相似问题。售后先是换主板,不行后刷的BIOS。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E:
观察硬盘是不是老在转,如是做好更新系统的准备,找不到解决办法,最后就是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F:
系统能否关机跟充电器有关联的怪现象,第1次听,是不是关机的时候拔掉充电器会出现这现象,还是拔掉充电器后就关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能否关机跟充电器有关联的怪现象,第1次听,是不是关机的时候拔掉充电器会出现这现象,还是拔掉充电器后就关不了机
我现在才发现只要拔下充电器笔记本关机就不能正常(直接用电池正常,不拔充电器正常),关机过程中拔下充电器就会永远停留在关机页面直到电池耗尽为止!!但是关机过程中拔下充电器只要再插上就会正常关机!!

网友G:
硬件或者硬件设置问题

网友H:
电脑在正常使用时拔电源会进入节能模式,除非强制性能模式,关机过程中系统先检查还有哪些重要的进程需要通电保存,都保存好了再断电。会不会是查检到一半来了个节能模式命令然后优先级一样甚至更高级的就冲突了,

楼主:
我试一下把电池模式修改成性能最佳模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