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入问题

楼主(2018-06-10):
用单片机做一个监控系统,监控若干近接开关状态,近接开关有输入(高电平)时,P1.0显示高电平,无输入时(不是低电平),P1.0为低电平,大神指导一下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51单片机对低电平信号较好,你可以用光耦隔离(这个也是通行标准做法,单片机采集外部信号用光耦隔离输入的)

网友B:
51是准IO口,除了P0外,所有IO口自带弱上接。用P0检测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做一个监控系统,监控若干近接开关状态,近接开关有输入(高电平)时,P1.0显示高电平,无输入时(不是低电平),P1.0为低电平,大神指导一下如何实现,谢谢!
单片机的IO口上电后一般默认是高电平!也就是说要使得某个IO口有效,则低电平有效!
可以设计电路使得单片机IO口上电复位后为低电平!
如果是STC12系列单片机就可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