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电源和负载电容之间限流稳流问题,

楼主(2018-06-10):
我自己买了一个24V/15A的,开关电源,我的负载是一个电容,我只是给一个电容短时间大电流(10-14A之间充电3ms的样子)的充电,我需要这个充电电流越大越好,但是这个充电电流如果万一达到15A,这个开关电源内部是不是会产生过流保护,从而自己断电,所以我想在开关电源和这个电容之间加一个限流芯片或者设计一个限流电路,要求能承受24V电压,把电流稳在14A左右,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或者指导吗?

网友A:
你要简单直接串一个0.5-0.8欧姆电阻,8550或者8850希望承受15A电流,你将会见到冒烟

网友B:
买那种电压/电流都可调的电源,不过这种规格的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C:
PTC电阻,通过的电流越大,温度越高,阻值就越大,通常用作限制启动(冲击)电流。
这在旧式显像管电视机中用的最多,在传真机电源电路中也常见到。家用电冰箱中的压缩机启动也经常使用到。
按你的要求选择10~14A,φ(直径)>25mm以上就可以了,具体你可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