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0):
上图说明吧,拍了两张正面,背面的图。前面就是设置一个温度,我们是电加热使用。设置五十度,实际温度低于五十度,就加热,接背面的总和低两个接线端子,我的疑惑是,低于五十就加热,是不是到五十就停?温度降了,低于50,再加热,是不是启动太频繁?本人没使用过,不知道工作原理。
 这个和恒压供水有点相似,那个是用变频控制电机保持一个值,这个温控表咋工作的?
 还有,总和高两个端子啥时候用,和前面设置温度啥关系?先谢谢大家的讲解了。

网友A:
  从照片看楼主的仪表只有位式控制功能,即温度低于50度时输出继电器的总低接通,进行电加热,这时总高是断开的。当温度达到或超过50度,输出继电器的总低断开,停止加热,这时总高接通。您可以把总理解成继电器的公用触点,高相当于常开触点,低相当于常闭触点,在本例中总高是没有使用的。
   电加热的启动是否频繁, 取决于设备的热容量,通常到50度后,停止加热了,但由于热惯性,温度还会上升而超过50度,待一定时间后又下降到50度以下,再次加热,被控温度曲线成周期性的波动。要改善控温效果可采用三位控制或时间比例控制,如用XMT-2200, 2300的仪表。要求再高就用PID控制。

楼主:
跪谢了,大神

网友B:
有个参数叫回差,打个比方,设置停止参数是50℃,回差是5℃,那就是说,升温到50的时候,继电器动作,停止加热,等温度下降至45的时候,继电器才动作,恢复加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参数叫回差,打个比方,设置停止参数是50℃,回差是5℃,那就是说,升温到50的时候,继电器动作,停止加热,等温度下降至45的时候,继电器才动作,恢复加热
“回差”就是这个意思。
附带一份说明书:https://wenku.baidu.com/view/19d5b5cc7f1922791688e8e1.html

网友D:
这种是简易式的,没有PID功能的;但你停止加热也不可能马上温度就降到50以下;

网友E:
把使用说明书找出来,一看就知道,很简单的控制方式,可以设置上下限差值的,不会频繁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