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0):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如何删掉文件里那些不要的工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如何删掉文件里那些不要的工程呢?

问问题要说清楚,你使用的品牌,软件,操作系统,否则如何细致的回答呢?

针对你这个天书版的提问,我的通用解决方法是:拷贝出你需要的项目,然后将硬盘全盘格式化。

网友B:
右键选中,能出下拉菜单吗?如果出来了,有删除按钮吗?如果有,直接删就是了。所有的软件平台,大家的编程形式都差不多。我删西门子的STARTER里的工程项目就是这么做的。嘻嘻。

计算机操作,不会就问?其实问了也白问,一般都是自己试着操作,人机对话嘛,无师自通哈。

网友C:
如果是海为scada的话,直接在工程界面就有删掉工程的选项,三维力控也有。

网友D:
继续,目前知名品牌有数十种,看谁的回答能超越顶楼的通用性。

楼主:
 哦,不好意思,又犯了个低级错误,步科kinco hmiware 2.5软件。

网友E:
想删除,你就右键试试,

网友F:
我一般是不删的,直接在已经建立的改成自己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