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0):
一台正弦11kw变频器,一带载就报输出缺相,实测三相电压为uv440v  uw438v   vw400v.输出不平衡。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查驱动电路上桥驱动,比如有一只上桥臂驱动光耦驱动能力降低。或变频器本没病,电动机有问题。变换电机接线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流检测有问题呀,当变频器刚一运行运行时检测电流的脉冲有丟失的情况,导致变频器报输出缺相。

网友C(2018-10-25):
也许是设置上的问题,第一,启动时间太长,变频器检测到的电流升太慢。第二检测时间太短,可以把相应的三个参数修改一下:1把启动时间缩短,2把0电流值降低,3把电流检测延迟时间加长,这样可能就解决了,我现在也遇到一个,客户反应有时候会报警,有时候又不会,那么可能是参数设置了,我现在把参数修改了,是否正常之后报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