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或者离线模拟

楼主(2018-06-10):
现在有Fx1s一个,MT4403T(步科触摸屏),数据线没到,可否做在线模拟?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触摸屏离线模拟是PC未连接触摸屏的模拟

网友B:
触摸屏在线模拟是打开触摸屏软件且PLC连接到该电脑,不需要触摸屏与PLC直连电缆

网友C:
有PLC通讯线可以在电脑上模拟屏的效果,PLC需要真实的;

网友D:
可以在线模拟,线和参数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