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0):
发那科机器人仿真报  "MOTN-023  手腕在特异点附近[原因] 位置接近特异点。"怎么解决?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是奇异点,还是特异点。
奇异点的话应该是456轴在一条线上,动一下五轴就行了。
如果是特异点我就没办法了。